模拟量编程请教

楼主(2011-03-10):
FX2N-2DA在编程时“TO K1 K17 H0000 K1”和“TO K1 K17 H0001 K1”中的H0000、H0001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十六进制数0,1 H:十六进制

楼主:
这个我知道,具体是指什么?手册里面说是PLC里的软元件,可我不知道是指什么软元件。

网友A:
[TO K1 K17 H0000 K1
将十六进制数0写入1#模块的BFM17中
TO K1 K17 H0001 K1
将十六进制数1写入1#模块的BFM17中
BFM是缓冲寄存器

网友B:
TO K1 K17 H0000 K1
将十六进制数0写入1#模块的BFM17中
正解

楼主:
将十六进制数1(0)写入1#模块的BFM17中,这个意思我懂。3楼的解释结合我刚才的这个实例我还是有点模糊,是把H0001(0)转换为模拟量输出吗?好象也不是。能再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H0001 H0000只是告诉你CH2通道要开始进行D、A转换了,从1到0 就是DA转换开始的标志。

网友D:
我是越看越迷惑

楼主: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请楼主看看DA转换模块的BFM17的功能定义

楼主:
我刚刚搞懂了,十六进制的2转换成2进制就是10,BFM17的b2位从1变成0时通道1 DA转换开始。谢谢大家!

网友E(2011-07-07):
请教一下汇荣铝业师傅,为什么BFM17要用TO指令写多次。为什么不像欧母龙那样一个通道用传送指令MOV一下就设置好了呢?比如想要BFM17的位1为0,位2为1为1,写入一个常数H0002就行了呀,为什么第二次又写入一个H0000呢。这样不会把先前设置的位2复位为0了吗,搞不懂,谢谢你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