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屏问题求大侠帮助~

楼主(2011-03-10):
氩弧焊机设备上的触摸屏在开始焊接的时候黑屏。电源指示灯依然亮着,重新上电后又正常显示。每次都是在焊接开始时刻黑屏。知道原因的大侠指点下如何解决。感激不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开始焊接的时候黑屏,是干扰问题,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我怀疑是大电流对开关电源有影响。导致输出的直流电压不稳定。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压或电源的问题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C:
电源受到干扰了吧
有好的解决方法不

网友D:
氩弧焊机开始焊接的时候黑屏,可定是干扰问题,因为它的引弧是高压放电电路,引弧时高压放电火花产生的高能量脉冲电磁场对你的触摸屏通讯或者cpu产生干扰。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做好屏蔽,把plc和屏和焊机的的引弧电路用铁板密封隔开试试
學無止境

网友E:
受到干扰是肯定的。一是屏蔽二是接地三是拉开距离,我想这样问题可能要好多了

网友F:
同意5楼的方案

网友G:
应该是电源受到影响的原因,将它们的电源分开就可以了
用不同相的火线分别接触摸屏和氩弧焊机也没用,依然是黑屏~

网友H:
可以将屏的电源单独供电试一次。
用不同相的火线分别接触摸屏和氩弧焊机也没用,依然是黑屏~

网友I:
加个自藕变压器会不会好点
尽情享受每一天

网友J:
做好屏蔽,电源独立。试一试。
用不同相的火线分别接触摸屏和氩弧焊机也没用,依然是黑屏~

网友K:
那种起到作用了?

网友D:
控制电路电源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
學無止境

网友L:
看看是否是启动时电压不稳的问题。如果是加输入电抗器试试。

楼主:
屏幕拿远一点就正常了,的确是电弧引起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M:
干扰肯定有,但是不应该是主要问题,测量一下焊接时的屏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最好给屏单配一个稳压器
电路没变。我只是将触摸屏的24v电源线放长,将屏拿到门的背面就正常了

网友N:
最正确的方法 我觉得可在进电处加屏蔽磁环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M:
看来还是电磁干扰,要加屏蔽了。最好在屏这边做个屏蔽设备罩着看看

网友O:
加个隔离变压器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