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程序(IST)

楼主(2011-03-10):
哪位兄弟有三菱初始化(IST)程序/发上来看一下/是关于机械手的/今天照书上写的传上PLC运行/它显示程序错误

网友A:
把程序传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3101.html
这里有一个我曾经上传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二楼兄弟写的程序/现在搞好了.原来是在S0与S1之间没有写RET./还有一个是在写程序时要先写输出,再置位或复位.否则程序无法转换/谢谢各位!

网友C:
其实写步进指令必须有:
SET S* //开始本步进标志位
STL S* //
RET //步进结束标志位。
步进初始化是用M8002 [RST S0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