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管机用什么位置传感器

楼主(2011-03-10):
如下图所示,空调用的排水波纹管,材质PE,软,壁厚1MM到2MM之间,想要在如图两处的红线位置自动用两把刀切断,左右误差不超过3MM。请教各位,用什么方法或传感器来确定这个位置呢?尽量简单、经济的方法,复杂成本高的方法不考虑。
如从长度上来下手应该是行不通了,该管较软,伸缩性很高,长度计算不精确。
波纹管切割

网友A:
用四个微动开关做为采集的信号~!~

网友B:
波纹管软,那两头不拉直能剪吗?

楼主:
感谢1楼2楼回复,不知1楼说的微动开关准备按在什么位置,因为最大外径和最小外径大约只差3MM。 另外不明白2楼的意思,可以说说您的想法。。。。。

网友C:
微动开关点位有误差的,用光电开关好点

网友D:
用一个光电开关,确定两线中间那个台阶的位置,再按距离定下两刀位置.但是有个问题光电开关感应那台阶位置应该要选稍微精确点,能感应那台阶位置的.具体可能要去采购回来调试才知道可行不?因为台阶位置感光度肯定不一样.参考下...

网友D:
还有种办法:做个要切两线那块的小模型,弄成开合状,套在管子上,随着管子的拉动,到了切线位置模刚好套住.用这个办法确定位置.
尝试下...

网友E:
5楼\6楼说得理.请尝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
谢谢5楼,请问用什么类型的光电能精准感应PE塑料呢?
谢谢6楼,办法值得尝试,但机械装置可能要求的精度和准确度更高一些。

网友F:
做个工装用手工搞吧,装个普通的光纤感应到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