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爱默生变频485通讯格式中给的校验为LCR校验,但三菱PLC中参数只有奇与偶校验啊?
要怎么设呢?

网友A:
通讯的校验与接口硬件的校验不能混淆。LCR校验是要在程序中编写计算的 奇偶校验只要设置变频器端与PLC端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