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注塑机

楼主(2011-03-11):
请问前辈高手注塑机的解码器能否当用于伺服编码器,两者有什么关系、怎样处理…

网友A:
解码器和编码器不是一样的。
jxh668

网友B:
注塑机的解码器和工控常用的编码器的原理是相似的
各行业内的叫法不同

网友C:
光学解码器的工作原理为一个激光发射头发射激光通过一个被被刻有五百或一千个镂空格栏的金属圆盘,在圆盘的另一面有一个激光信号接受的元件,激光每通过一个格栏电脑就标记为1P,圆盘的转动是和前端齿轮连接一起转动的,,而齿轮的转动由齿条的运动而带动。齿条和十字头或射胶二板一起移动。

网友C:
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装置。它分为单路输出和双路输出两种。技术参数主要有每转脉冲数(几十个到几千个都有),和供电电压等。单路输出是指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是一组脉冲,而双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输出两组相位差90度的脉冲,通过这两组脉冲不仅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判断旋转的方向。
编码器又分增量型和绝对值型。
下载积分:+3(向日葵)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ldq_yang)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上的厉害啊!

网友E:
两者大体的作用差不多

网友C:
我们这有几十台注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