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这个东东叫什么?怎么用万用表去测量?

楼主(2011-03-11):
这个是用在压铸机周边机上(生产厂家松庆)望认识和知道这东东的朋友给个满意的回复!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整流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B:
从哪里搞来的,顺藤摸瓜

网友C:
是用到什么上的哦,现在的东西真难认

网友D:
估计是自已封装的固态继电器模块哟...............

网友E:
用在那种仪器上面的,望回复

网友F:
应该是一个什么功率模块吧。

网友G:
什么设备上的,干什么用的,就看个照片还没分析出这事一个什么玩意

网友H:
没见过哦,

网友I:
应该是功率放大之类的模块。

网友J:
把那两个集成块的型号发上来吧

网友K:
楼主可以从型号入手去查,现在能固化的东东比较多了,光看外形和线是看不出来的。
饿米豆腐

网友L:
自封装的产品,很难看到是什么产品型号。这正是厂家这样做的原因之一。
只能从它接的电气元件上来顺藤摸瓜猜测了……………………

网友M:
我 也 同意楼上说法 看它接 的是是么? 那2个铁接插件应该是输入 看输入 输出猜
现在的 封装东西太多了

网友N:
整流模块吧。

网友D:
从红色+黑色的端子之间加直流5V电压,再用电阻档测量左边三线或右边三线之间的变化状况即可,即使是光偶,1.5V也不会产生有损坏..................试试吧

网友O:
技术性的东西都封装的,怕你做山寨的呀

网友P:
说清楚用什么地方的

网友Q:
最关键的一面没有照片给我们看!我只能告诉你是一个“模块”。

网友R:
上网查一下松庆的联系方法问他们 这是他们企业定做的

网友S:
啊,看不明白,没见过。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T:
从来没见过。。。。

网友U(2011-04-10):
好像是高压点火器,工业流水作业烤箱用的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V:
从设备工作要求出发;根据外围原理来判定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W:
应该保护检测一类。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X:
两个黄色的可能是继电器,电容,整流桥。两个黑色的可能是晶体管,稳压集成电路。

网友Y:
没见过哦!!

网友Z:
各位一顿乱猜,也蛮有创意。支持23楼!

网友AA:
不好说,查查图纸看看他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吧

网友AB:
还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AC:
若是固封的话,我估计连里面的元件都打磨掉型号。
至于是什么东西,这个只能自己去探讨。

QQ:84818626

网友AD:
没见过这个东东

网友AE:
这个是东莞石龙松庆厂的汤臂机上的,他们厂家自已的元件。

网友AF:
你把这个模块接线的外围简图画出来就能分析出来是啥模块了

网友AG:
一个固化了的模块,怎么认也认不出个所以然来啊

网友AH:
没见过,不过功能判断可以根据输进与输出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