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照明

楼主(2011-03-11):
请问2000多平的厂房,中间高是15米左右,两边是13米,宽度是35米左右,,要安装400W金卤灯,要求亮度中等,请问各间距应是多少,先谢谢。
jxh668

网友A:
得看你的车间内是要做什么?
要求的照度多少?
这么高装多少也不能搞仪表装配之类的工作,只能是高灯远照

楼主:
你好,工厂是个门厂,需要的照度不是太高,就是没经验,不知多少间距合理,知道的请帮忙,
jxh668

网友A:
简单一点就20米到30米一只

网友B:
先20米一只试试,亮度不够再换

网友C:
20米一只肯定不行。一般厂房两边墙柱相隔是6米,你就相隔12米装一只400W卤灯在墙柱上,装到7米高左右。装太高的话没什么用。

网友D:
你们出的什么主意啊,20--30m一个?一个2000平车间就宽35M,那么长就是60M,一个车间装3个灯?

网友E:
间隔为十米左右为宜。一般可根据照度来计算比较合理。这是有套用计算公式的。公式在工厂供配电一书上。你自己找找吧。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网友F:
要看灯装的位置是壁装还是吊装,安装高度而定,壁装的间隔小一些,吊装的间隔可以稍大些

网友G:
我们的公司是6米一个灯,掉装的

网友H:
翻一下书,或百度一下,有公式的,这种不是有详细要求的安装可以自己做决定,

网友I:
装四排每盏间隔16 米.另每排之间采错位按装.

网友J:
交叉隔柱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