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系统选用

楼主(2011-03-11):
请问小型设备控制位置,伺服电机用工控电脑控制和PLC控制,那个性价比好!
欢迎多建议!
jxh668

网友A:
工控电脑和PLC比较,价格和寿命都不如后者

网友B:
小型的用PLC好一点吧,,,

网友C:
PLC就行,不需要工控机吧

QQ:346994482

网友D:
请想一想拉一百斤重的东西用自行车好还是用`汽车合算?就可知道用什么好了.

网友E:
用PLC控制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