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解三菱FX2NpLC与PC机的通信

楼主(2011-03-11):
一台三菱FX2N系列pLC,如何与PC机通信,可以通过串口调试软件监控到数据,各位大虾多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连接好编程线,在软件里面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用编程软件监视好了

楼主:
我是行通过串口发送、接受数据,不用三菱的变成软件,比如我想用工控机做图形处理监控,正品、次品发送数据给PLC,这样如何做啊?

网友C:
具体点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