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1):
    情况是这样的:变频器输出连接电机是工作正常的,但是想用万用表去测量其电压和频率的时候发现很不准。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变频器是台达的三相输出。
   试过示波器和频率表都测量不准。

   求各位大侠指点。
jxh668

网友A:
用万用表去测量其电压

有一次有人叫我帮忙调一个松下的小变频器,20HZ以下空载电机能动,20HZ以上不动
用表测输出电压只有最大只有20V,原来是别人错把最高频率的电压设到了20V
改为200V后正常

我的表能测,你的表不能测,说明你的表不适合

楼主:
楼上的你用的是什么表呢?能测到准确的频率值吗?
我这个变频器也很小,0.4KW的,用的FLUKE17B 和34401A都测不准。与变频器控制器上的显示值不符。

网友B:
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电压肯定不准。用示波器测频率,你所能测得的是它的载波频率,而且是经过调幅的载波。变频器内可以设置载波频率。

jxh668

网友A:
我用的
FLUKE  117C
也可测较低的频率

jxh668

网友A:
LoZ 功能:低输入阻抗,可防止因虚假电压引起的错误读数

网友C:
用指针万用表测量试试看。

网友D:
变频器上有自动检测的,调出相应的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E:
一般的万用表都是默认测量50HZ的交流电压,你当然测不出来。就像7楼说的直接调用变频器的显示就好了!

网友F:
用福禄克289万用表

网友G:
变平器上有电压和电流监视

网友H:
把交流变为直流测量啊

网友I:
是测不准的,它输出的不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