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选型

楼主(2011-03-11):
本人最近做一个案子,用到超音波开关,检测易燃的液体,检测距离约200~500MM,检测液位控制其进胶量,要求是防爆的,ON/OFF输出即可,请教高手,有谁知道或用过的此类似开关,不限品牌,回复本人或传份选型手册,非常感谢!!!

网友A:
欧姆龙的开关选型手册有类似的可以用。
下载积分:+2(zsm961450) 热心助人

网友B:
omron , SICK, 都有合适的产品。
下载积分:+2(zsm961450) 热心助人

楼主:
虽然还没有找到相应的选型手册,还是感谢前面两位大虾给的答复,如能有时间抽空帮我找找看,那就更好了,THKS

网友C:
貌似没有现成的防爆型号,只能选好开关后另做防爆处理!

网友A:
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下,有你要的长距离开关,但没有细看有没有超声波的。参考一下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105730930.html

网友A:
另一家网站中有合适你的,你看行不
http://www.ea-china.com/sample/showproduct.asp?id=13655
下载积分:+1(zsm96145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