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三菱FX2N与PC机的通信线的制作(8针对USB)

楼主(2011-03-11):
最近买了本本,现求三菱FX2N与PC机的通信线的制作(8针对USB)方法,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那是VGA接口吧

网友B:
PC15针是VGA接口啊,只有9针转8针线缆或者USB转8针线缆。。。

楼主:
谢谢,我搞错了.请问有USB转8针线缆的连接线制作图吗?
求三菱FX2N与PC机的通信线的制作(8针对USB)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