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OMRON CP1L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OMRON CP1L中有没有像三菱中的ALT交替输出指令?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只能用笨办法做。知道的说下谢谢。
jxh668

网友A:
需要多个指令配合使用才能完成同样的功能

网友B:
好像没有

网友C:
没有,好像没见过

网友D:
自己编写吧,本站有现成的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