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指令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在圆盘(分为8个工位)控制过程中经常使用到移位指令,从一个工位旋转到另一个工位时,编码器(360P/R)旋转一圈,但是在实际应用移位指令时遇到的以下的问题,请各位多多指教。
程序如图,DT200为编码器(360P/R)的实际角度,DT300为动作开始角度,X4(光电开关)是在角度为120-200度的时间内的检测信号。
如果DT300角度设置为120-200,则移位指令中能正确捕捉到X4的信号,如果DT300角度设置为1-119,即动作开始角度先前于捕捉信号X4,此时如何解决?
一笑而过

网友A:
程序执行顺序决定的,改变一下程序的顺序,把0行后移看看

网友B:
向前面的学习/.

楼主:
试过,后移后不行。谢谢各位!
一笑而过
jxh668

网友C:
X4用上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X4用上沿试一下
不行吧!如果这样,那这两个信号要保持同步才可以,否则移位功能难以实现。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