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1-03-11):
什么原因,空气开关和变频器,交流接触器一起被烧掉,变频器之前又被烧掉几个。
jxh668

网友A:
只有发了大火才会全部烧!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很小

网友C:
可能性太小,其他的电路或者相关电控柜有这种现象吗!
http://yaguanjidian.b2b.hc360.

网友D:
空开坏了或功率过大时,其它地方短路,导致同时烧毁吧
之前用得好好的,就是停电了,从新启动设备就被烧了

网友E:
变频器本身都具有一定的保护功能,不理由烧成那样,接错线了吧,短路倒是可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