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1-03-11):
三菱PLC编程软件我的电脑安装不上,是不是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A:
是跟系统有关的,推荐用WINDOWS XP专业版的系统。没有阉割版本的。

网友B: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C:
是啊,这个跟系统有关的

网友D:
win7系统32位能装吗?三菱编程软件8.86

网友E:
win7系统就不好用,在XP系统上好用

网友F:
是的,系统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win7系统32位能装吗?三菱编程软件8.86
可以的,我安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