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3-11):
我用GX Developer软件对FX3U的PLC在线修改计数器的值,但是它会再输出一个计数器,在FX2N上就可以修改,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是在插入模式下,按一下键盘上的Insert键即可切换回改写模式。再按一下又可以切换回插入模式。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是用鼠标双击我要修改的计数器,然后在修改的,我在FX2N上操作是一样的就可以修改。

网友A:
自己打开软件后看一下右下角是什么状态。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状态是随着你保存时的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