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工控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1):
公司的一台高速冲切设备,用的是日本人的触摸屏(工控机),由于操作需要需要经常关断电源操作,
导致工控机无法正常自动进入软件,每次都需要我们手动将软件的一些文件重新COPY 一次才好!!!
其它的设备也是和这个设备一样的,都很少很少有这种情况,特请教看看有谁了解的, 望赐教!!
谢谢!!!

网友A:
给工控机加UPS

网友B:
最好 不要频繁的 断电 特别是 非正常关机 很容易把数据冲掉 另加电源单独供电

网友C:
我想另加电源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网友E:
增加在线式UPS。

网友F:
查一下电路板上的纽扣电池是否没电了,
jxh668

网友G:
工控机的关机和电脑的关机顺序一样
软件不是正常退出,容易丢失数据

网友H:
能看到程序的话好点,加一个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复位的小程序能好点

楼主:
没办法啊!!
什么鸟美资企业,操作员每次要清洁机械,或卸模具的时候都需要做关电的动作!!!
有点变态!!!
加UPS肯定不可以的,加程序倒是可以考虑,不过是小日本的机器,小日本基本都没有来过我们公司的,没人会做这个!!!!
!!!~~~~~~~~~

楼主:
415zjl
你会在工控机上添加程序!!!!!
它好象有个TF卡,之前的卡是128MB, 是不是太小了!!!
我们公司的维修也许是太谨慎了,都不敢去这个,我也来这个公司没有多久,不敢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以前我们用过研华的工控机经常坏,基本上都是TF卡损坏,文件丢失!!!

网友I:
做一个正常关机的操作说明书,要现场操作工严格执行.

网友J:
他们的操作是正确的。是设备的内置电源失校了。

网友K:
这是管理的问题!技术上最好不要去搞!不然他天天开关你个一百多次

网友L(2011-06-06):
加个电源吧

网友M:
你做公司领导 管理操作工 应该会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