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捕焦的问题

楼主(2011-03-12):
我们陶瓷厂煤气站的电捕焦电柜出问题了,原先的电柜不知什么原因烧了,换了一个电柜,高压输出到20KV升不上去了,一次侧电压,电流正常。升压器输出侧的回路,瓷瓶都没测出问题,在此请教怎么能把电压升上去,原因是电柜侧还是升压器侧

网友A:
如果一次侧电压;电流正常。看看二次侧电路电压在20KV时电流是否增大了,可能的原因是二次侧绝缘降低了或者捕焦油的电极有移位的可能。

网友B:
是恒流源?还是恒压源?如果是恒流源,可能的原因是二次侧绝缘降低了或者捕焦油的电极有移位的可能。可以用2500V摇表测电捕焦油器的绝缘电阻,正常应该在750M以上

楼主:
是恒流的,以前用硅整流的电柜,电柜烧了,换了一个档位调整的,就出现了上述问题

网友C:
楼主的厂子名是腾岳吧

网友B:
如果是恒流源,可以将高压发生器与电捕焦油器之间的高压电缆拆开, 高压发生器开路,试自检,此时,输入输出电压应接近额定电压,电流接近0,那么电源是好的,再查本体(电捕焦油器),用2500V摇表测电捕焦油器的绝缘电阻,正常应该在750M以上

楼主:
是的,请问4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