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仿真图标是灰色的

楼主(2011-03-12):
我装了GX 7 、GT DX 、GT SIM、我完成一个工程后,仿真图标是灰色的,不能仿真,请高手请教

网友A:
可能在安装时,选了监控专用,要重新装

网友B:
请安装GX Simulator软件。

网友C:
GT SIM是仿真触摸屏的,GX SIM是仿真GX程序的,希望楼主认真区分。
饿米豆腐

网友D:
可能没有安装GX Simulator软件。

网友E:
若没有安装GX Simulator,则仿真图标会是灰色的。

网友F:
没有安装GX Simulator,则仿真图标会是灰色的 同意。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解决了
仿真触摸屏,我用的是GT SIM 2 编程用的 GT DX
这两个软件不匹配,说OS不一样,在哪能的到两个匹配的软件呀!搞了一天都没有搞定

网友G:
没有 仿真软件

网友H:
应该是没有安装GX Simulator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