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步进语句和cj跳转指令

楼主(2011-03-12):
如题 在步进语句最后有一句 CJ P8 打算回到 s21处形成一个循环 在逻辑测试的时候 一到cj循环处就提示 edt error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程序我都弄一个上午了 请知道的人指点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在同一个程序中不能有相同的跳转编号,而且程序中有两个STL21,OUT Y3,应删掉其中的一个,还有如果X2接通程序是否会进入死循环?请楼主好好检查一下
liuliangdt

网友B:
是有两个呢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可查一下是否违反了语法规则;比如STL-RET指令与CJ-P指令的使用关系。
或者说,注意一下,CJ-P指令,是否适合在STL-RET指令内使用。

楼主:
那个是我用QQ剪切时候画面问题 程序本身只有1个 stl 和out 的
4楼貌似有点道理啊~~就是看不出 步进和 cj 哪里冲突了

网友E:
步进指令中可能不能穿插跳转指令,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你直接把跳转指令改成SET S21不就成了,干嘛非要用跳转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楼主第一句就错了,改成M8002,跳转的话直接set s21就行了,还有,最好每一个状态都是直输出,不要再有条件输出,条件只用来转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