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屛软件能用防真软件防真吗?

楼主(2011-03-12):
请问:三菱触摸屛软件能用三菱仿真软件仿真吗?要用哪款触摸屛软件?

网友A:
可以,GT Simulator2

网友B:
可以啊,1楼的那个就是触摸屏仿真软件

网友C:
装一个三菱触摸屏软件,就可以防真
liuliangdt

网友D:
不知道,我只知道台达可以。

网友E:
仿真不是不可以滴!有些型号和指令是不支持滴!楼主要先选择滴!
饿米豆腐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