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系列PLC新增扩展模块遇到认不出的问题

楼主(2011-03-12):
三菱fx2n-128mr,下面挂2块fx2n-16ex,这是设备原来的控制,由于改造,想再加一块输入模块,但再将一块fx2n-16ex挂在后面,PLC却检测不到,无论新的扩展模块挂在第一、二、三的位置,始终只能检测到旧的2块,新的检测不到,为何?

网友A:
那是现在,总的来说加了一共是多少个点
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事就成了

网友B:
总的点数是否超过最大点数

网友C:
fx2n-128mr给扩展供电是460MA, 每个输入16EX占用100MA, 三个扩展后还剩余160MA, 理论计算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楼主你的每个扩展对应的地址搞对了么?

网友D:
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对应地址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我原贴中的叙述,旧模块在任何位置都能认出来,而新模块任何位置都认不出来。新模块没有坏,挂在新PLC下面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