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为什么电脑上输入指令时修改参数会移动

楼主(2011-03-12):
我在电脑做梯形图时,修改指令时会产生新的,并下移,请各位大哥提示!

网友A:
估计是方法不正确,附图上来

网友B:
按一下insert键,看看可不可以了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插入与改写模式,按二楼方法可切换。
饿米豆腐

网友E:
楼主所说,是无意中按下了Insert键,进入了插入模式;
如2楼所说,再按一下Insert键,就可以回到改写模式;也就是4楼说的,插入与改写模式,按二楼方法可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