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路中,如何选配单相功率总和的总开关

楼主(2011-03-12):
一栋大楼有十户单元,每户单元配电功率为5KW,共为50KW(全部为单相用电),
配电方案一:如单相用电计算则有400A,(400/3)=每相电流120A,
配电方案二:如把单相功率加起来,再按三相用电平均分配用电,则三相功率计算则有100A,(50KW=(100/3)=每相33A
如按方案一选150A三相空气开关,
如按方案二选50A三相空气开关,,
请问高手怎么选用总开关。

网友A: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用方案2 三项电流要尽量的平衡

网友C:
用三相,平衡的问题要考虑。还有压降的问题。

网友D:
第二种方案计算有误。功率平均分摊,每一相就有最低15KW的负载,其电流怎么可能只有33A呢?

网友E:
按楼主所说三相分配应是4.3.3户,也就是20kw.15kw.15kw要按第一方案。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