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贡献出能用的程序,不要经不起使用的程序

楼主(2011-03-12):
很多人都喜欢贡献出自己的程序,但我看过这些程序,特别是定位的程序,在实际使用上是行不通(即实际上是用不了的).

网友A:
看别人的程序只是一个参考或者是一个思路而已,楼主的要求高了。。。

网友B:
1楼说的不错,主要是思路和启发。

网友C:
都说编程思路最重要的

网友D:
看别人程序是最麻烦的,不如自己来编,其实也没什么

网友E:
有专门收费编程的。那些程序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F(2011-05-08):
我喜欢看功能指令用得多一些的程序,触点和互锁太多的看起来麻烦。下了就删掉

网友G:
楼主看看我写的这个程序吧,正在使用中,有一些小功能,设备锁死,工件计数,当班计数,在设备上运行需要MCGS组态软件修改D寄存器值

网友H:
看别人的程序,你要抓住重点,就是别人的思路和方法,别老想着下载了就能用。不过我发的程序是机床原程序,只要接线正确绝对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