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菱PLC端子输出才4V,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PLC短路了

楼主(2011-03-12):
我用的是FX-1S PLC,输出变成4V左右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急,现在正在调试!!求各位大虾帮忙啊

网友A:
首先你的检查你的电源先啊…在看看输出的其它点有没短路之类的…

楼主:
检查过了,输出点之间没有短路的。。

楼主:
会不会是PLC里面短路了啊
liuliangdt

网友B:
PLC工作后,输出端子动作输出电压4V说明PLC是好的。
你说的情况也不详细,先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C:
PLC的输出只是一个触点,一个开关。你看他的输出指示灯亮了没有,

网友D:
PLC输出是开关信号,只有通断之说

网友E:
先把PLC电源输出端上的负载全部拆除,看看电压是不是恢复到24V了,如果还是没有24V输出,则说明PLC的24V电源有问题要维修了

网友F:
你说的情况也不详细,是MR型还是MT型?如果是MR型,输出只是一个触点,一个开关。你看他的输出指示灯亮了没有,

楼主:
我是楼主,情况是这样的,是MT的,接不接负载输出端都是4V,但是PLC 24V电源测一下是24V的,输出端都是4V

网友G:
NPN型的的输出触点也就是三极管的关闭与导通。集电极加正电压,发射极为公共点即com端。个人的接线方式是:24v经负载到输出点(如y0)com端接0V。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