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y001有时不动作这是为何

楼主(2011-03-12):
我的这个程序前面部分为何y1有时不动作啊?
0 ld x000
1 altp y000
4 ldp x000
6 set m0
7 ld m0
8 out t0 k7
11 and t0
12 out y001
................
请教大师们了,谢谢

网友A:
光看前面部分,不知道的,或许你后面的程序里有将M0在少于0.7S的时间内就复位了,那么Y1就不会动作了

网友B:
要不你t0重复,要不y1重复使用,仔细看看程序

网友C:
单独试这段程序看看。
可观察一下M0、T0是否动作了。

网友D:
这段程序没问题

楼主:
它是偶尔出现不动作情况的

楼主:
1楼2楼所说的情况不存在,3楼的情况测试良好

楼主:
不知为何

网友E:
程序绝对没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输出y001的电压问题啊,控制的是接触器

网友F:
只是这段程序看不出啥问题,要结合整个的程序看!

楼主:
知道原因了,不是程序,应该是第一个循环未完成第二个又起的后果

楼主:
PLC程序执行时在未完成END前又开始第一步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G:
楼主的思路,我看不是太清晰,至少描述得有些前后矛盾
“知道原因了,不是程序,应该是第一个循环未完成第二个又起的后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否是说存在操作上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思路,我看不是太清晰,至少描述得有些前后矛盾
“知道原因了,不是程序,应该是第一个循环未完成第二个又起的后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否是说存在操作上的问题啊

就是操作上的这个问题,是否就是真正的原因所在呢?

网友G:
“就是操作上的这个问题,是否就是真正的原因所在呢?”
  操作上的问题最终也是通过程序来实现控制的,建议楼主重新全面分析下你的程序(不是局部)
  • 下载积分:+1(yangjieji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操作上的这个问题,是否就是真正的原因所在呢?”

      操作上的问题最终也是通过程序来实现控制的,建议楼主重新全面分析下你的程序(不是局部)
    整个程序没问题啊,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