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我一直在用三菱,欧姆龙为什么跟三菱都不一样?

楼主(2011-03-12):
欧姆龙没一个指令一样的

网友A:
去问一下厂家就知道了,
每种PLC都不同的,但有一种是一样的,就是山寨版的了

网友B:
PLC就是这样的,不像电脑操作系统90%以上都是用windows的。

网友C:
望楼主能学学秦始皇同学,把它们都统一掉,不服,坑之,烧之.......
饿米豆腐

网友D:
,三楼的饿米豆腐兄的说法很有趣

网友E:
指令语言不一样,但工作原理都一样啊,

网友F:
期待楼主一统江湖啊

网友G:
楼主将所有的PLC制造厂商都收购掉就可以将编程语言统一化了
J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