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有知道FX1N-60MR-001怎么样设置时间的吗,急,有知道的请帮个忙,万分感谢

楼主(2011-03-12):
急急急急急急,非常急、、、、、、、

网友A:
楼主应该下载一个手册看看先
饿米豆腐

网友B:
GX-D中在线-----时钟设置
下载积分:+1(月泽) 才 发现 还有这个 我一 ..

网友A:
也在学习中
饿米豆腐

网友C:
在编程软件里也可以设置的.

网友D:
有特定的设定时间存贮器,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问题不具体,要作说明:用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