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2):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虾,此型号的输出该怎么接呢 ,端子有+24    COM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     Y1    Y2    Y3     Y4     Y5    Y6     Y7    Y0       怎样接法才能使24电磁阀工作呢?我用的是内部电源供电

楼主:
有哪位帅哥知道吗?今天试接,就是不输出电压,很混!!!!!!!!!!!

网友A:
引用楼主3216110sjj于2011-03-12 22:49发表的 FX1S  20MR    输出 :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虾,此型号的输出该怎么接呢 ,端子有+24    COM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     Y1    Y2    Y3     Y4     Y5    Y6     Y7    Y0       怎样接法才能使24电磁阀工作呢?我用的是内部电源供电

FX1S  20MR    这一款我没用过,但是FX系列的其他PLC接触过不少
凭我的经验说说
+24  是PLC内部整流后输出的电源正极  COM 是PLC内部整流后输出的电源负极 此组电源输出容量实在有限,无力驱动电磁阀的
COM给所有的输入信号的公用端子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     是对应的分组输出点的公用外部供给电源端子
COM 和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 通常状况,不要混接,混接没必要也很危险
电磁阀工作:
前提:提供一个外置的直流24稳压源
1.电磁阀的线圈一端接正极(或负极)
2.另一端接对应的输出点
3.输出点所在的输出分组的comx,接上负极(或正极)
4.程序要编制好,相关的控制条件要满足
5.如上。输出有信号时,电磁阀就吸合了

网友B:
COM接0V,电磁阀接Y和+24

网友B:
COM接0V,电磁阀接Y和+24。楼主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的PLC。这种PLC的输出端的每一组都有一个点作为COM点,所有的COM1-COM7都是互不相通的。COM0和Y0是一组,以此类推。建议仔细看一下操作手册。http://down.ymmfa.com/?id=30

网友C:
你电力拖动没学好

网友C:
开关的作用没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OM接0V,电磁阀接Y和+24。楼主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的PLC。这种PLC的输出端的每一组都有一个点作为COM点,所有的COM1-COM7都是互不相通的。COM0和Y0是一组,以此类推。建议仔细看一下操作手册。http://down.ymmfa.com/?id=30

是呀,操作手册就是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E:
赞同2楼的说法,还是加个用外部电源吧,要不PLC电源搞坏了,就很麻烦的

网友F:
我的FX1S也是不输出电压,我也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G:
24V电磁阀的工作电流通常都在1A多,不能用PLC的24V供电(只有500mA),只能外接大容量的24V电源(由一次吸合电磁阀最多个数决定).如果只是驱动24V电磁阀的话,可以把COM1,COM2,COM3,COM4,COM5,COM6分别接外接电源正极,电磁阀的一端分别接Y0,Y1,Y2,.......等,另一端全部接外接电源的负极。哦,别忘了在每个电磁阀的两端各接一个续流二极管保护PLC触头。

网友H:
2楼的就是正解

网友I:
二楼正解,拖不动的,外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