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泵虑后压力老跳来跳去。

楼主(2011-03-13):
我厂是做短钎的,现在有台螺杆增压泵虑后压 力不稳,老是跳来跳去的。特别是刚开机的时候。没次停机再开机都会跳1到2小时又变正常。压力传感器和压力表都换了。还是一样。现在请各位师傅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是那里跳,把故障描述得清楚一些。

网友B:
他说的是压力呀!!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儿的压力老跳,如果是现场的的压力表老跳,那说明泵或者管路机械部分出现问题,如果只是中控室显示那说明变送器或者线路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是中控室显示表跳,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增压泵内部有个齿轮坏了,从厂家拿了个回来换。换上以后就出现这问题。他不是一直跳,而是在换过滤器的时候,跳的特别厉害。跳1到2小时又不跳了。现在又出现换过滤器还没用压力就到了,(压力到了把他换下,再换个好的上去;换上去还没用压力就到了).也过段时间压力又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