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路我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11-03-13):
我从380V的两根线上分别接一根出来然后与单独一根零线组成两路220V电源可以吗?

网友A:
380V的三相任何一根线对零线都有220V电压!! 所以楼主:从380V的两根线上分别接一根出来然后与单独一根零线组成两路220V电源可以吗? 是可以的!!!!

网友B:
单独一根零线
不知楼主所云。你的问题我感觉如同:
我想吃菜,拿起筷子去夹可以么?
下载积分:+1(sunpeter)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楼主:
但是问题是我先分开这样接但有问题,我分开只从一根上接出来再分开两路就没事

网友D:
虽然这样接都有220v是不错,但相不一样,所以要明白这个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最好只取一根,两根同时使用与零线相接千万不能断零,会出现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这样接都有220v是不错,但相不一样,所以要明白这个问题。
什么相不一样啊?不明白

网友F:
看楼主的主电路断路器是否带漏电保护的,带漏电保护的就不行,不带漏电保护的就可以

网友G:
楼主是说,需要两路220V电源;原则上说是可以的;但用途是什么呢?
而楼主在4楼说,这样接有问题,是吗?这还是要看负载是什么。
说相不一样,原因之一,有如6楼所述;还有可能,共用零线带来的干扰问题。
每个回路的零线,可以单独引出。

网友H:
完全可以啊 380V和零线任意一相都可以组成220V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I:
只要是从一个变压器出来的,完全可以的,即使经过了漏电保护器都可以的。三相四线的动力和照明混合电路而已,象小区,工厂,楼房的照明等都是,为了均匀调整负荷,避免出现偏相问题,也是A,B,C三相分别和一根共用零线使用的。

网友J:
绝对可以但是零线绝对要接牢并且不能接保险类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虽然这样接都有220v是不错,但相不一样,所以要明白这个问题。

  什么设备220V电源还要考虑相位的

网友K:
可以呀。我也试过

网友L:
相与相为380  相与中性线220V   如果好多负载这样接 可能 有出现380V电压 加到220负载的情况出现的

网友M:
楼主的这个问题没法明白,

网友N:
完全可以
但是
两路220V交流电源不同于两路直流共阴或共阳的电源,交流电存在相位关系

因此,楼主说“但是问题是我先分开这样接但有问题,我分开只从一根上接出来再分开两路就没事”

呵呵,我猜猜

楼主把交流当直流来用了

不同相位的两路交流电源,虽然各自相线对公用零线的电压都是220v,但是相线之间还是380v,接线的时候把两根相线搞混了,那的确就会像楼主所言“但是问题是我先分开这样接但有问题,我分开只从一根上接出来再分开两路就没事”

网友O:
楼主所说《我从380V的两根线上分别接一根出来然后与单独一根零线组成两路220V电源可以吗?》这样接是不行的,因为380v的两相电大小是在变化的,当380v两相一相为正值,另一相为负值时,相对于0v来说两根380v线组成一个用电回路,零线搁置了。这样用电很危险的。

网友P:
11楼说得很对,但特别要注意零线,一定要接牢固。

网友Q: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说过A,B,C相了?

网友R:
我赞成6楼说的。

网友S:
难道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T: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所云。你的问题我感觉如同:
我想吃菜,拿起筷子去夹可以么?

版主果然很幽默,我经常痛恨我自己为什么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

网友U:
楼主不是学电的?

网友V:
作为控制电路,我一般直接用三相其中两根线,如果加一根零线有点麻烦。你们觉得呢?

网友W:
8楼说的对,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X:
       ,很多回答

网友Y:
你是不是电工?相电都不会
QQ540940771

网友Z:
楼主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得说出是什么问题,大家才能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说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得说出是什么问题,大家才能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就是就近找个220V电源!看来student的这个问题还很是问题啊,经典!!哈哈

网友AA:
380V是线电压,220V是相电压。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所云。你的问题我感觉如同:
我想吃菜,拿起筷子去夹可以么?

网友AC:
楼主是说,需要两路220V电源;原则上说是可以的;但用途是什么呢?
而楼主在4楼说,这样接有问题,是吗?这还是要看负载是什么。

说相不一样,原因之一,有如6楼所述;还有可能,共用零线带来的干扰问题。
每个回路的零线,可以单独引出。
你练abc三相都不知吗

网友AD:
同一个变压器,是可以的。我们的照明就是这样的。

网友AE:
两条相线组成的是380的相电压,而与零线就是线电压了。

网友AF:
380V的三相任何一根线对零线都有220V电压!! 所以楼主:从380V的两根线上分别接一根出来然后与单独一根零线组成两路220V电源可以吗? 是可以的

网友AG:
380V的三相任何一根线对零线都有220V电压

网友AG:
380V的三相任何一根线对零线都有220V电压,380V的三相任何一根线对零线都有220V电压

网友AA:
相线与零线是220,两根相线是380.

网友AH:
当然可以

网友AI:
没见你的图啊.要可以不过要小心

网友AJ:
可以的,三相中的任何一相跟零线配合成220V电使用了

网友AK:
一断零线 机器上 你改的220 的都会边380的

网友AL:
楼主是搞那方面的

网友AM:
可以的最好用一根取可以防止零线断的时候短路

网友AN:
在这里能学点电子知识。不错!

网友AO:
引用 楼主:
什么相不一样啊?不明白
三相电路分ABC3相,每相相差120度这就是相位,三相四线就是三根相线一根中性线,或称零线。任意一根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都是220V{在两根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的情况下}。

网友AP:
只要有零线,然后是星行连接的,就可以得到220V的电压。

网友AQ:
引用 楼主:
什么相不一样啊?不明白
就是相序不一样,三相的有相序,0,-12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