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各位大侠,最近安装了三菱GX DEVERPER软件,却是无法正常使用,新建文件后显示无法初始化。以前同样的软件安装好后就可以用了。只是这次重装才出现问题。
按本站的一些提议重装过系统也不能解决。
软件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选项我都没勾选。
特发此贴,以寻帮助。
兄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1. 打开注册表,在注册表中找到MITUBISHI的项,然后将其删除,再装。
2. 先把需要安装的rar包解压后再安装。
3. 实在不行,能满足编程要求的情况下,安装7.0版的吧。

网友B:
续以上回答进行补充
(1)换别的安装系统试试
(2)可能与你电脑上的别的软件有冲突
(3)安装时不要打开别的软件,特别是杀毒软件之类的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我用原版XP SP3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打开注册表,在注册表中找到MITUBISHI的项,然后将其删除,再装。
2. 先把需要安装的rar包解压后再安装。
3. 实在不行,能满足编程要求的情况下,安装7.0版的吧。

按照此方法进行操作试试看看。

网友E:
按1楼说的做应该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 打开注册表,在注册表中找到MITUBISHI的项,然后将其删除,再装。
2. 先把需要安装的rar包解压后再安装。
3. 实在不行,能满足编程要求的情况下,安装7.0版的吧。

先按一楼方法试试,要是还不行的话,心狠点重装系统吧,软件重新安装.

网友G:
下个版本高的

网友H:
没遇到过,应该是电脑软件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