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1-03-13):
兄弟们,江湖救急,我的一个工程,原先好好的,现在要求加三台ATL的1P单相变频器,由PLC用中间继电器启动控就可,没想突然一下PLC报错,PLC上的错误指示灯闪烁,用电脑连结,读数据时没有内容,清空PLC的内存元件时,不再报错,但重启后依旧。再清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进去依旧如此。更换一台新的PLC,ok。过一日新的PLC启动后有电源指示但RUN灯不亮,屏和电脑也无和其连结,PLC是三菱的fx1N-60mr

网友A:
是不是PLC于变频器接线时错误。导致PLC故障。
个人看法。

网友B:
问题的理解:应该是导线的绝缘或者是敷设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是干扰和冲击的问题。最好是PLC电源另加虑波器隔离试试。

网友D:
中间继电器是新加的还是不原来就有的?

网友E:
连续两台PLC出现故障,不一定是PLC的问题了,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控制方式和接线有无错误或不合理的地方.是不是娈频器载波频率过接线错误,严重干扰和冲击PLC,

网友F:
变平器加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加个滤波器呀

网友G:
个人认为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H:
谐波问题?

网友I:
PLC 不可能 这么差吧 一连2个都同样故障 看你是加什么后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