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PLC224XP自带的 模拟量的端子怎么连线啊?他们每个点的含义。

网友A:
多看一下手册

网友B:
输出:
M I V这三个点是输出信号,
如果接M和I的话是0-20MA输出 PLC内据是0-32000
如果接M和V的话是0-10V电压输出 PLC内部数据是0-32767
PLC输出地址是AQW0
输入:
M A+ 为AIW0输入 M B+为AIW2输入 只能是电压输入不能是电流输入 正负0-10V的电压信号,对应数据-32000---+32000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