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伦茨变频器无输入面板怎样调参数

楼主(2011-03-13):
德国伦茨变频器Lenze E82EV152_2C没有输入参数的面板,只有几个跳线和一个五位的拨码开关,该变频器是否是通过不同的跳线和拨码开关的不同位置才能调出不同的参数?还有该变频器输入电源为单相220V而其输出三相电压是220V的.望知道该类变频器的朋友能够解答.

网友A:
LENZE?没有操作模块想调参数?没门!就是有操作模块也不见得搂主会将变频器使用到最佳状态!如果想把LENZE变频器使用到最佳状态,那么请使用LENZE公司提供的GDC参数设置软件,请问楼主英文水平怎么样?这是使用GDC的基础!顺便告诉楼主,LENZE不会和其他国外厂家一样,提供大量的中文资料及软件!

网友B:
用LENZE的软件也可以调试设置的。我还没有汉化完成,等有时间完成了,和大家共享。

网友C:
不是楼主所想的如此!!需要软件

楼主:
感谢一楼详实的答复,并期待2楼能汉化完成之后得到共享,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D:
见识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