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超声机遇到困难了向坛友求助

楼主(2011-03-13):
修了一台超声机遇到困难了向坛友求助,原来的功率输出管型号以被擦掉(愁啊)后上这个通电就烧坏,哪位朋友修过恳请告知型号。

网友A:
应该和旁边的一样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一台超声机遇到困难了向坛友求助,原来的功率输出管型号以被擦掉(愁啊)后上这个通电就烧坏,哪位朋友修过恳请告知型号。

网友B:
从底视图看,应该是同一型号的三极管【2SC2246】因为它的均流电阻是一样的。

楼主:
用2SC2246管应该不行,我把这块板用在另一台同样机器上(此机是好的)电阻冒烟2SC2246管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