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请教一个关于信捷PLC的问题

楼主(2011-03-13):
信捷XC3-24T-E的,用附件所示的程序为什么不能设定时钟,??郁闷中.......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你看看PLC的硬件版本标签上有没有CLOCK标志,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的PLC不带时钟功能

网友B:
xc3应该带有时钟功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手册上说XC3系列的都有时钟功能啊,年前我就是用这个程序设置了时钟,现在不能用了,运行了程序后再读时钟,里面的数据全部是0,晕倒了,信捷的PLC越做越倒退了!!!

网友C:
兄弟设时钟干吗?想收尾款?

网友D:
用时钟主要是收钱啊,呵呵,好不地道,这年头弄点钱难啊

网友E:
信捷的PLC的电池接点容易脱掉。我有遇到几次。

网友F:
我觉得信捷的不好用,不过价钱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