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断电保持寄存器

楼主(2011-03-13):
欧姆龙PLC有没有像三菱PLC那样的断电保持寄存器 (像三菱的D128——D255)应该怎么用 请指教 另外欧姆龙PLC里的H区是保持型继电器 H和D 之间有什么不同

网友A:
OMRON dm通道都是保存通道,每个dm跟三菱D一样大,三菱要区分区域,OMRON所有都行。那HR就是跟三菱部分具有保持的的M一样,不过不是十进制,而是十六进制,M\是位,而HR是16位(字),每个都可以保存。要清位必须开机清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