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下面是原理图,用的空开是63A西门子的,然后电机的额定电流时3.7A,前面两个电机是PLC控制,变频器控制行走电机,现在的故障就是空开跳闸,电机都是好的,麻烦高手帮我分析下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谢谢了!!!
    线路已经查了,都没问题,每个接触器也都量了都是好的,现在就是找不到毛病到底在哪,别人说是中间继电器的响应时间跟接触器以及PLC有点冲突,导致的,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现象就是M2电机工作的时候三厢电流两厢是2.5A,另外一个是1.5A,但是线路都没毛病,出现这样的现象正常么?
   各位大师 能给些建议不??

网友A:
这问题 简单啊   一路一路拆掉试 用排除法来修理

如果 是变频器 那一路出了问题 再拆 掉电机试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我就是已经查了撒。线路都没问题,每个接触器也都量了都是好的,现在就是找不到毛病到底在哪,别人说是中间继电器的响应时间跟接触器以及PLC有点冲突,导致的,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现象就是M2电机工作的时候三厢电流两厢是2.5A,另外一个是1.5A,但是线路都没毛病,出现这样的现象正常么?

网友A:
空开是怎么跳的?

是正常工作到一定时间突然跳呢?   这个情况一般过载 过电流的可能比较大   负责过大  查电机

还是电机一启动或其它元器件一启动就跳呢?   这个情况一般是短路 或 接地漏电跳闸   查元器件 线路
可以工作5、6个小时左右,然后空开就跳了,是普通的那种空开。。谢谢!!我可以加你Q不?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事出必有因

如果你确定 电机 线路 电器 什么都没问题

那就是空开的问题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建议楼主重新整理下思路,问题没那么复杂的,
4楼提示的有理

网友A:
电源线某处破皮 导致的短路或接地故障

这类故障 一般情况下正常

一旦电源线破皮处碰到某个特定地方或震动巨大  就会跳空开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jxh668

网友C:
变频器单独接空开,和其他电机分开

网友D:
用排除法,手动启动!

网友E:
问题很可能出在你前面两个电机的控制线路上,没有办法看见你的二次回路,你可以先去掉一个放向的运行看看,一般来说空开跳基本都是短路现象。你的设备都单个检查过了,应该不存在设备故障短路现象,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你的相线之间可能在启动后出现短路,所以要看看你的控制回路有没有问题。
控制回路的线都没有人改过啊。。

网友F:
别人说是中间继电器的响应时间跟接触器以及PLC有点冲突,导致的
这个问题好办,你把PLC上下两个动作设定一秒钟的延时不就行了。

网友G:
空开是不是三相带漏电的,换一个三相四线带漏电的

网友H:
请问楼主是哪的?如果是佛山内,我可以帮你解决此故障.如需帮助请联系QQ172055030

网友I:
楼主:
     分几步!《前提是楼主线检查好的!!!!坦克链线无破损》
           第一、如果是送电就跳!查1、变压器杂间短路、对地短路。2、变频器输入三相间短路,内部对地短路
           第二、启动电机M1 M2 跳电!楼主已查过线(没问题)!直接查电机M2的三相电阻平衡?如果都没问题查钳工减速箱
           第三、如果启动电机M3跳电!主查电机M3 对地 三相平衡 都是OK的实在没辙(就脱开电机运转,查钳工减速箱)
           第四、“别人说是中间继电器的响应时间跟接触器以及PLC有点冲突”》楼主的设备应该吊车之类的设备,电机M1\M2应该是同时运行的!解决办法:把电机M1\M2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合并成一套动作《加大接触器的载容量》  就解决了响应时间《以我看不是这问题、不然楼主的电流是怎么测的!!哈哈??
送电后用了5,6个小时跳的,

网友I:
在唠叨一句!!!查查电机对地!!摇表测的时候盘盘电机转子!!有的转子扫堂擦定子线圈   一圈也就那么个位置
谢谢了。。

网友J:
1.M2线路间接短路或接地。2  M2线路有虚接现象或接触器内有杂物。排除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K:
更换空开,名牌不一定就没问题、是漏电保护的空开吗

网友L:
电流不均!通电检查接触器输出电压是否均匀正常,要不就直接更换电机。
输出电压都正常,而且电机也是更换过的新电机。。

网友M:
你这个一般是三相线有问题。,1最好再看一下电机对地,和相与相之间的电阻是否相差不大,假如这些都是好的,应该就是接触器有问题了,开时注意PLC输出点

网友N:
电流不正常。电机有没有绕组故障。查一下!还有主电路是正反转控制,是不是反转死区时间太短,有冲击电流。或者出现了接触器弧间短路,都需要观察。最好有反转间隔时间,这样对电机和电器元件都有好处。
反转死区时间是指什么啊?如何延长反转间隔时间啊?

1162859666@qq.com

网友O:
把电机的线摘掉,单独试控制。电机有没有故障但从外表和转不转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P:
单独试控制。电机有没有故障但从外表和转不转是看不出来的,查查电机对地!!摇表测的时候盘盘电机转子!!有的转子扫堂擦定子线圈

网友Q:
这是一个行车的控制线路图,前两个电机是双数电机加正反转,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电机上,这张图纸设计是有问题的,可能只是在PLC程序中作了互锁,像这样频繁切换的系统还需要对接触器用辅助接点进行硬件“互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I:
反转死区时间:正转过后不能马上切换到反转!必须等待一定的时间后在反转!!不然会产生正转和反转的冲击电流

网友I:
楼主:还没解决好吗?

网友R:
很简单换个空开在单独试电机
QQ540940771

网友S:
三相电流都不平衡,你说你的线路没问题,那你的电机就有问题。那要是电机没问题那就见鬼了。程序是死的东西,何况东西以前能用,程序出错的可能不是很大。能编程的都懂机电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T:
查一下变频器参数。

网友U:
可能是变频器问题。把变频器拆下来单独接电试试

网友V:
变频器与隔离变压器最好是单独加断路器,

网友W:
将三台电机线拆除,分别起动各个控制线路包括两个电机的正反转接触器和变频器得电后是否跳空开,最后分别接入电机就可知道故障出在哪里了

网友X:
一楼讲的很有道理,问题没那么严重,用排除法解除问题。

网友Y:
那么小电流的有什么好可怕的呢,直接用螺丝批戳接触器,到哪个会导致跳空开就是问题点了

网友Z:
问题解决了吗?是新装的吗?还是用过的。上面有断火器的的,是否你的断火器接了不正确。

网友AA:
变频器有无过流

网友AB:
换个空开 我以前遇到过 设备正常工作着突然就跳了 换了个空开没事了

网友AC:
加个互锁电路吧,老大?

网友AD:
用排除法,手动启动!一步一步的来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AE:
你说只有M2的三相不平衡的话,有可能是你的M2电机的转子断条了

网友AF:
这份图纸有问题,少了好多保护,要改造。

网友AG:
以前 我碰到过 总 烧保险 是 正反 转 时间 短!1电机 过热!
空开 带漏电 保护 超过 0线的 保护 电流 就 跳
实在不 行就 从接 外线 1路 1路 的 排除

网友AH:
应该是电路哪个地方短路

网友AI:
1.俺感觉一个电机至少一个空开,在一块太乱套 2,空开选这么大就不如用闸刀开关了 3,。电机至少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开做保护,热保护器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一出问题,准烧电机

网友AJ:
你确定 电机 线路 电器 什么都没问题
那就是空开的问题

网友AK:
空开自身的问题,换一个不就得啦!

网友AL:
把2.5A和1.5A的那条线换了,可能是缺相

网友AM:
空气开关是否有一相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