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解释下

楼主(2011-03-13):
如图程序示:为什么I0.3接通,C0的值为11,但C0的触点不会闭合,当I0.0一闭合,C0的触点却闭合了,哪位大侠解释下,谢

网友A:
程序中的C0是加计数器,当I0.3的上升沿到来时,将11传送给C0的设定值寄存器,此时计数器的当前值为10,当I0,0接通时,计数器C0的当前值由10变为11,到达设定值,触点发生动作.

楼主:
不对,但还是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但还是谢
请指出错误之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