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3-13):
三菱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是什么意思,需要从plc的程序上设置吗?就是说需要给一个要减速的信号,变频器才切换成减速的模式?加速时间也是相同的吧

网友A:
从最高频率减到最低频率要的时间,PLC不用设置。加速时间也是一样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B: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在变频器上有对应的参数,可直接设定
楼主所说的外部减速信号激活变频器减速或加速运行,实际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变速运行,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变频器加减速

网友C:
加速时间就是变频器启动到设定频率所用时间

网友D:
唉!多多看看书了!

网友E:
加速时间就是变频器启动时频率从0上升到设定的频率所有的时间,反之减速时间是从设定的频率降之0所有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