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XW2Z-200S-CV和CS1W-CN226都可用作CJ1M的编程电缆,两者有何不同?谢谢

网友A:
我也没用过这型号的PLC

网友B:
引用楼主liupei1899于2011-03-13 22:56发表的 请教,CJ1M两种型号编程电缆的区别,谢谢 :
XW2Z-200S-CV和CS1W-CN226都可用作CJ1M的编程电缆,两者有何不同?谢谢

使用XW2Z-200S-CV,你只能通过PLC上的RS232的端口进行,如果你需要连接外设口,你需要额外添加CS1W-CN118。

使用CS1W-CN226,你是通过PLC的外设口进行通讯。

同样,如果你在CS1W-CN226的基础上加上CS1W-CIF31,你能实现USB与PLC的通讯。

  •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CS1W-CN226是TOOLBUS 连接的外设口,速度快。功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