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怪异

楼主(2011-03-13):
我部购入信捷plc若干,在写入程序时第一次写入的程序,上机均可正常使用。再次将同程序写入时《同程序同电脑同环境》上机plc功能输出紊乱,开始以为是plc故障,后来发现出故障的都是程序重复写入。再次 写也不行。 请高手赐教那里的问题。忘啦说啦程序无误

网友A:
是不是有双重线圈...
jxh668

网友B:
给你参考:
在分析西门子PLC内部数据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
你多次修改编辑删除各种块并下载到PLC的情况后,其内部的数据是不断的增加,好像你只用一个块但内面有"多个块",那"多个块"是你多次修改编辑删除各种块后还是保存在其内部,不过西门子的PLC对这个问题处理的很好,不会出问题
是不是你多次下载,他们在内部有冲突???
下载积分:+1(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C:
建议你清楚PLC所有内存及时钟后再次写入,可解决该问题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D:
建议你清楚PLC所有内存及时钟后再次写入,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E:
信捷的PLC 用了一次,问题还不少。 上传程序前必须断电20秒以上,且需拔掉触摸屏通讯线。
还经常无缘无故的通讯不上。 还好, 现在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