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大侠帮解释下SWAP字节交换指令

楼主(2011-03-13):
S7-200学习中,大侠帮解释下SWAP字节交换指令具体在什么情况下用到此指令,请举例,谢谢

网友A: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些设备的通讯其传输的数据可能存在两种情况,
1、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如日系的PLC的存储数据
2、高位在后,低位在前,如西门子的PLC的存储数据
这样就面临的一个情况,即拿到的数据与想要的数据存在低位在高位,而高位在低位的状况,此时就需要使用SWAP指令去交换高低位的数据。

楼主:
楼上大侠说得好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