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画面切换

楼主(2011-03-14):
初次接触三菱屏,原来用威伦。有几个问题1、想用PLC中位地址如M0、M1......来控制触摸屏弹出提示窗口,如何做?
2、想让PLC知道触摸屏当前显示的画面号,如何做?
3、能否像威伦屏那样有一个公用窗口,将一些信息放在公用窗口中,不管主画面在哪一页,只要PLC中对应触发位置ON,画面上都会弹出对应的画面。
4、弹出窗口有没有窗口控制条?

网友A:
三菱的屏,高中低档的都有,现在主推GOT1000系列的,质量稳定性功能也比你说的型号强大的多。但使用方面,有习惯的差异,在本站资料下载区有专门的手册的。有详细的讲解和例子的。

网友B(2011-08-02):
哪裡有GT Designer3 V1.01B使用手冊

网友C:
楼主的几个问题三菱的屏都有。比如第一个问题,做法就有多种。可以用位开关做,可以添加部件,可以通过注释。。。。。
第二个问题就更简单了,只要知道你在屏内设置的画面转换的存储地址,比如你设置D0,那么D0的值就是当前屏幕号。第三个问题就是建一个窗口画面就行了。

网友D(2011-09-06):
多简单啊,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