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100KW线径多少?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1-03-14):
2个控制柜,一个80KW,打算用25平方线。另一个100KW, 打算用35平方线。都是3相负载,(中央空调冷冻机,水泵电机类),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电流的,不知道线径有没有问题?求有经验大侠的给点建议。谢谢。刚查了下,要95平方,也太大了吧?

网友A:
说实话线有点小,单考虑实际载荷率,也可以用了,不会出什么问题。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按图表选择电线,安全系数应该很大,是否可以小一级?

网友B:
放大一级吧,确实太小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图表选择电线,安全系数应该很大,是否可以小一级?
那是长时间满电流负荷!

网友C:
如果你想让电线长命百岁的话,还是按要求选择,想应付的话,50平方的铜线也就够了。35太小了!

网友D:
70平方的就OK,

网友E:
小了吧
80KW有160A用35平方的的聚氯乙烯铜线就在30摄氏度时能用170A选的25平方太小了
100KW有200A怎么也要用70的

网友F:
一般先电线线径,一平方线=6A电流,但是十六平方以上的线就不能这样计算了,建议你按表选,最多比表上的小一个型号/

网友G:
50平方勉强,70平方没问题

网友H:
还要看电压多少吧

网友I:
我觉得应该用95的铜芯线
咨询100KW线径多少?

网友J:
最好用70的。

网友K:
放大一倍正好。

1162859666@qq.com

网友L:
VV一般要95,最小要70

网友M:
最好用70的好点

网友N:
请问您选的线径是用在哪里的?是柜内制作的还是用作柜子的进线电缆?

网友O:
至少是80kw用50.     100kw用70,      有钱的话每千瓦1平方   经济一点2千瓦1平方(铜线)
學無止境

网友P:
70足够了

网友Q:
35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R:
说实话线有点小,单考虑实际载荷率,也可以用了,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S:
一般电线电缆不低于额定的3倍,应该选95的你选了35的也可以,但个人觉得临时用可以长期用最好选95

网友T:
选70平方的线吧,距离超过200米的话,就选95平方的
朝花夕拾

网友U:
80kw有145A电流应选用BV铜芯线95的,100kw有180A电流,应选用BV铜芯线120的,如选用ZR线则可小一个等级

网友V:
选线型,要看环境或布线要求哟,

网友W:
100KW建议最小用70平方,80KW最小用50平方

网友X:
100KW如是一台电动机,且长班开的话,要70平方毫米的铜线。或90的铝线。或用2根25平方的铝线并连。多台设的话,要根椐设备分别使用的时间,确定需要系数K,再计算线径。

网友X:
80kw50平方铝线或35平方铜线。

网友Y:
用70的吧超过100米最好用95的

网友Z:
长时间运行,建议还是按标准配置,如果各用电设施不是常时间运行,可以放小一级。为了安全,还是配大点的好。特别要注意夏天高温天气长时间运行,发热过高就会出问题

网友AA:
80KW选用50平方。
100KW选用7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