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机铭牌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看到电机上转速时 1410/120 r/min 这是意思是120分钟转1410转吗?相当于11.75转没分钟?
还有速比是11.79,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带变速头的吧,1410r/min是电机侧的转速,120r/min是变速头输出侧的转速。11.79,你把1410除以120看看是不是这个数。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B:
极对数P=2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500;常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都在1400转左右
120转/分钟是经过变速箱过后的转速。
11。75是速比,也就是1410/120=11。75
下载积分:+3(dl2006)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2位好心人

网友C:
带减速器的吧

网友D:
带减速器的

网友E: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1楼 2楼说的都对。

网友G:


网友H:
带减速器的咯

网友I:
你看的铭牌是连体减速机上的铭牌,在连体减速机的电机上还有一个电机铭牌。